[仿真讨论] CST仿真

楼主(2015-11-20):
由CST仿真结果怎么看是否收敛呢,理论上S11最小值是-50dB,但是仿真出的结果却是-30dB,要调节什么值呢?
还有频域求解器怎么设置?希望大神们可以解答哦。在此谢过啦!

网友A:
说说你说的值对不上的问题吧,你怎么知道是-50dB呢?如果是理论的,那么说明你参数设置有问题,这样才会导致两个值不一样。再就是CST仿真本来在做S参数提取的时候就是频域求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说的值对不上的问题吧,你怎么知道是-50dB呢?如果是理论的,那么说明你参数设置有问题,这样才会导 ...

我其实是初学者,比着一篇论文上边的尺寸画的图,论文上的仿真s11基本上都小于-50dB了,而我的图仿真的结果却只在-30dB左右,不知道怎么解决,尺寸的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同学用的也是这个尺寸结果却和论文上边给的结果是一样的。关于仿真调试这方面也没有找到比较好的参考资料,希望大神可以给推荐一下哦,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是初学者,比着一篇论文上边的尺寸画的图,论文上的仿真s11基本上都小于-50dB了,而我的图仿真的结 ...

你肯定有设置的不一样,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再仔细查查你的工程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有设置的不一样,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再仔细查查你的工程文件吧

嗯嗯,谢谢啦,我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