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看不到完整的sheet

楼主(2015-11-20):
要怎样设置才能看完整个图?
还是要把board往右上移?

网友:
全选之后右上移吧,貌似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有其他东西吧

网友:
    把所有的层的都开看下,是不是在设计图纸外还有其它的东西,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打开所有层,全选,拖拽

网友(2015-12-23):
    画布小了,可以把画布再弄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