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输出可不可以驱动两个输入?

楼主(2015-11-21):
IC1 P1和P2管脚分别输出驱动LED和蜂鸣器,低电平点亮灯,响蜂鸣器,同时mcu检测P1和P2管脚的状态,做其他处理。
问题是:P1和P2可以既驱动LED,又输入到MCU侧吗(不考虑两端的电平)?

谢谢!

网友A:
必须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啊

这不相当于一个输出驱动两个输入了?

网友A:
只要逻辑关系不会冲突,驱动能力允许,就可以。I2C还连了好几个呢一般。
你这个是低电平驱动,后面单片机IO口在做输入时候,阻抗几十K是有的,随便带。如果是一个IO高驱动,同时带几个大电流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逻辑关系不会冲突,驱动能力允许,就可以。I2C还连了好几个呢一般。
你这个是低电平驱动,后面单片机I ...

学习了!

网友B:
蜂鳴器很耗電,通常不建議直接用雞批挨毆驅動。

要點發光二極管,也要看你要點多亮。8 bit MCU 的雞批挨毆有的能推 10mA ~ 20mA,ARM 等級的很多都只能到 500uA ~ 2mA。

搞個二極管驅動會妥當些!

网友:
很好的问题 就是要从最基本的原理上发问

网友C:
上面不存在驱动问题,重点关注:逻辑关系是否正确就可以了,即LED,BUZZER可以可靠工作,MCU能够正常采到P1-P2的逻辑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不存在驱动问题,重点关注:逻辑关系是否正确就可以了,即LED,BUZZER可以可靠工作,MCU能够正常采到P1- ...

网友(点评):
一樣啦!你要確定 P1 和 P2 有足夠的電流驅動能力,不管 IC1 是不是 MCU。蜂鳴器也分大小顆(瓦數),就如同其中一位樓友講的,什麼條件和文件都沒給!>_<|||

网友:
加个三极管就好了吧

网友:
如果没有三极管,都免谈。
有三极管,直接连接过去即可,注意不要被BE拉底电压。
很简单的问题,不要想复杂了。

网友:
可以的,虽然蜂鸣器是个好点比较高的器件,最好接一个三极管放大一下在驱动,低电平的话MCU是可以识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逻辑关系不会冲突,驱动能力允许,就可以。I2C还连了好几个呢一般。
你这个是低电平驱动,后面单片机I ...

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蜂鸣器需要加一个驱动电路

网友(点评):
多數人可能認為,蜂鳴器只是綁一隻蜜蜂在上面叫!@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鳴器很耗電,通常不建議直接用雞批挨毆驅動。

要點發光二極管,也要看你要點多亮。8 bit MCU 的雞批挨 ...

不是用MCU去驱动LED和蜂鸣器,而是MCU采样LED和蜂鸣器驱动脚的电平状态!

网友:
只要驱动时序一样就行了 比如大家都是高电平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蜂鸣器需要加一个驱动电路

驱动蜂鸣器的IC里面集成了驱动电路,所以可以直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