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5-11-22):
当这个二极管导通后,后级的运放怎么实现放大功能?

网友A:
导通之后,你把运放去掉,然后计算那个通路,得出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之后,你把运放去掉,然后计算那个通路,得出VOUT

去掉后,OA+=3/4 Voa=0.75*3V=2.25V
             OA-=OA+  - 0.6V=1.65V
      VOUT= OA- =1.6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后,OA+=3/4 Voa=0.75*3V=2.25V
             OA-=OA+  - 0.6V=1.65V
      VOUT= OA- =1.65V

方法正确,你的OA+=3/4 VOA吗?
你明明是5.1K在下面,15K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正确,你的OA+=3/4 VOA吗?
你明明是5.1K在下面,15K在上面。

嗯 是的
那最后的VOUT=0.15v了,后面的运放还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那最后的VOUT=0.15v了,后面的运放还怎么处理?

你不导通的时候,你后面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导通的时候,你后面是多少?

不导通,运放增益无穷大,VOUT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导通,运放增益无穷大,VOUT不清楚。

怎么可能无穷大呢,明明就负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无穷大呢,明明就负反馈了。

负端电阻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端电阻为0

稳态,VP=VN=VOA*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态,VP=VN=VOA*0.25

那OA_OUT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OA_OUT是多少?

VOA_OUT=VN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A_OUT=VN

那不是没有放大功能了?

网友A:
你这个通断就产生个高低电平。具体你要干啥,我也不清楚。
实在不行,你就去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通断就产生个高低电平。具体你要干啥,我也不清楚。
实在不行,你就去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