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可以走菊花链吗

楼主(2015-11-23):
    如题,DDR2可以走菊花链吗还是必须使用T型拓扑?两片DDR 地址线上都加了VTT,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因为绕线太长啦

网友:
    优选使用星形。

网友: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主要还是时序问题,DDR2没有延时补偿技术,,时钟线与数据选通信号的时序裕量相对比较严格,每颗DDR芯片的时钟线与数据选通信号的长度误差不能太大。简单拿写调整来说吧,采用菊花链结构,源CK和DQS信号到达目的地有延迟,对于存储器模块的每个存储器元件,这种延迟是不同的,必须逐个芯片进行调整,如果芯片有多于一个字节的数据,甚至要根据字节来进行调整。存储器控制器延迟了DQS,一次一步,直到检测到CK信号从0过渡到到1。这将再次对齐DQS和CK,以便DQ总线上的目标数据可以可靠地被捕获。但DDR3存储器控制器是可以自动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绝对,最好根据芯片Layout Guide去做,如果没有,应该根据仿真去做,同样的也不是所有DDR3的时钟线与数据选通信号的长度误差都没有要求,所以DDR3也不是所有的都能采用菊花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