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3 dxd中symbol的问题

楼主(2015-11-23):
在dxd中调用器件,应该调用的是该器件的symbol吧?

如此操作有以下问题,
1 如果一个器件的symbol被分成几个部分,如-A,-B,-C,那么调用的时候只有-A显示了part name,-B,-C 的part name的位置是空的,没有显示part name。如图一

为什么其他部分的symbol不能显示part name呢?如图2,symbol中设置都是一样的

2 更改位号时,只能三个symbol位号都要更改一下(改三次),改其中一个symbol的位号时其他两个实现不了自动同步更改,好像三者没关系一样

万一symbol多了有漏掉更改怎么办?

3 只放一个symbol时也能打包成功,若漏放或者多放了其中一个symbol的话,怎么检查出来?很容易出错啊

以上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1 放器件的时候是从PART里面放而不是symbol,symbol用来放一些电源地。更新一下库,再放一次看看。如果symbol里面设置显示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3其实类似。如果part中有的symbol没有连接网络,可以不放在原理图上。三个GATE将其中一个命名之后,其它两个可以不管打包的时候会自动给和第一个一样的名字。如果你手动给了三个不同的名字打包的时候不会报错,因为看作了三个p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放器件的时候是从PART里面放而不是symbol,symbol用来放一些电源地。更新一下库,再放一次看看。如果symb ...

放器件不都是从symbol中放的么?选中那一行显示的是symbol吧?
如果从PART放,一个part多个symbol的岂不是只能放一个?
也可能我没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Symbol放置的是电源那些玩意。你从part里面放就看到了一个part下如有多个symbol你就要一个个放。软件就是这么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