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生成GERBER时,弹出一个提示框,求解释

楼主(2015-11-23):
求助

网友A:
    Format 里的两个数值是2,5吧

网友:
    这个提示是说你artwork-format中小数部分的精度低于设计文件的精度,所以出错了。一般出gerber的时候整数部分精度2-5,小数部分用5就好了,按楼上说的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B:
    注意设计精度和FILM精度

网友:
    我一般设计精度5-5,所以你把两个空都填成5-5,就OK了

网友C:
最近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难道是补丁的原因?
    解决办法是,将图中箭头位置的值改为24和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难道是补丁的原因?
解决办法是,将图中箭头位置的值改为24和16。

    按照您的方法改了。确实可以,谢谢。但是我想知道这里的数值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设计精度和FILM精度

设计精度指的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mat 里的两个数值是2,5吧

    我对Format这个东西不太理解。2-5,指的是2位整数,5位小数。那么它指的是板子的长、宽的精度?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mat 里的两个数值是2,5吧

    假如我板子是100mm*100mm的,Artwork的Format那里设置成2-5。那么100mm的百位是不是就无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精度指的是哪里?

    设计精度就是你板上的走线精度 FILM精度就是底片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