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板子上导入中文???

楼主(2015-11-23):
各位大大有什么好方法么???
丝印显示中文,高大上啊。。。

网友A:
將中文字轉成BMP檔案,再使用EDA365的skill就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中文字轉成BMP檔案,再使用EDA365的skill就可以完成

关键是第一步,最好是不管我输入什么文字能直接转换出来
是要通过word么?

网友:
使用畫圖軟件 先轉化成BMP文檔

网友:
以前都是在cad中写好,再导入到allegro

网友A:
如果你們公司的Allegro是正版的,可以去Graser申請skill,裡面就有一個skill,直接輸入中文字就可以轉成Shape or line

网友(2017-07-01):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們公司的Allegro是正版的,可以去Graser申請skill,裡面就有一個skill,直接輸入中文字就可以轉成Shape  ...

    好强大,能否共享

网友:
    可以直接在EDASKIL提供的BMP文件中填写所需要导入PCB中的文字就可以利用SKIL导入到
    PCB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