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导入CAM350之后,有些丝印不见了。并且导入时,有一个不明提示。。。

楼主(2015-11-23):
(图片)

网友A:
    是不是有0线宽的线啊,楼主仔细查下gerber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0线宽的线啊,楼主仔细查下gerber设置.

    但是为什么有一个位置是有圆圈的。只是其他地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0线宽的线啊,楼主仔细查下gerber设置.

    我出GERBER的时候已经设置了0mil的线会自动改成所设置的宽度。

网友B:
    应该是你PCB中有一点线段,导进CAM350之后就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PCB中有一点线段,导进CAM350之后就变大

    我在画封装的时候那一点确实是用线画出来。其实本来CAM350里面应该都有一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个地方一点

网友:
    我指的是,你在画PCB的时候,是不是有遗留线头,比如out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