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森快捷阻抗模板、Allegro、Si9000差别较大

楼主(2015-11-23):
大家好,附件是兴森公司的阻抗模板,我发现和allegro计算的,还有Si9000计算的,误差很大,比如4层板1.6mm的100欧姆差分阻抗,大家有碰到过吗?

网友A:
    他们是会算上一些额外的东西,不光是他这里写上的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是会算上一些额外的东西,不光是他这里写上的这些.

    他们那个100欧差分阻抗,算出来有119了,也差太多了吧

网友:
    Allegro自带的阻抗计算功能可以设置的参数较少,而且无法选择模型,和SI9000计算出来的肯定有误差,误差大也不奇怪的,这种情况按板厂建议来就行了。

网友B:
一切问题请深究根源,否则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板厂的层叠不是你想懂就能懂的,因为他们加入了很多工艺因素进来。请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切问题请深究根源,否则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板厂的层叠不是你想懂就能懂的,因为他们加入了很多工艺因 ...

說的 對   術業有專攻

网友C(2016-01-15):
引用 网友B:
一切问题请深究根源,否则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板厂的层叠不是你想懂就能懂的,因为他们加入了很多工艺因 ...

"不是你想懂就能懂的"  板厂难道也有技术机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想懂就能懂的"  板厂难道也有技术机密?

必须有,这就是他们的竞争力。不要小看了板厂

网友(2016-05-26):
    板厂应该是考虑了很多制造工艺的影响因素了的

网友(2020-11-28):
    怎么提高威望哪

网友:
    每一个项目针对计算对应的阻抗,是专业的工艺工程师做的,衡量了许多因素。相信板厂就好了

网友(2021-04-12):
    在计算过Si9000后再标注一下,让工厂调

网友(2022-07-14):
    网格铜的角度怎么设置

网友:
这个不用太纠结吧,用其中一个算,然后让板厂给你调就好了

网友:
那是你不会层叠设置没搞清楚、正确设置后,自带的阻抗计算和SI9000相差1ohm左右

网友:
    阻抗让板厂计算就好了,有时候他们会按照实测值调整的

网友:
    一般都丢给板厂去计算阻抗回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