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7000的8层板层叠问题

楼主(2015-11-23):
大家好,8层板设置为L1-GND2-L3-GND4-VCC5-L6-GND7-L8,现在两片DDR3从FPGA部分菊花链拓扑出线很没有规律,需要占用GND4层走几根地址/控制线,但是这样的话影响VCC与GND的紧密耦合,请问这样影响大么?

网友:
把FPGA的管脚调整一下。

楼主:
因为是想减少过孔数量,同时表层为减小EMI没怎么走线 ,剩下几根地址/控制线一定要走的话需要多打一个过孔

网友:
影响不大,但是都8层了,还会占用GND,应该是布局可以改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