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PI仿真中埋阻、埋容的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5-11-23):
请教个问题:在SI/PI仿真中PCB板上的埋阻、埋容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与普通的仿真一样处理,只是在生产工艺上有一些差异

网友(点评):
谢谢您!还有个问题,比如电容模型是提取个S参数模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普通的仿真一样处理,只是在生产工艺上有一些差异

电容看S参数确实会比较准确一些,比较电容在高频的时候会发生频变嘛

网友(2016-02-05):
那位有没有埋阻、埋容的工艺制作流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