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llegro 槽孔出Gerber后没有钻孔了?

楼主(2015-11-23):
建封装的时候按照椭圆过孔建的焊盘,但出gerber后导入到CAM350中却编程了表贴,不见过孔了,求那位大侠指点!!!跪谢了!

网友:
编程了表贴 什么意思?

网友:
route也要出……

网友A:
这个问题在以前的帖子里有提过,在有空的时候多看看以前的帖子,保证你有很多收获。
附件是以前帖子下载的,分享给你。

网友:
    所谓椭圆形孔需要route文件,如楼上所示,跟drill文件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以前的帖子里有提过,在有空的时候多看看以前的帖子,保证你有很多收获。
附件是以前帖子下载的 ...

    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以前的帖子里有提过,在有空的时候多看看以前的帖子,保证你有很多收获。
    附件是以前帖子下载的 ...

请问一下,按照档案里的方法导入 .rou文件,槽孔很奇怪啊,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2016-12-05):
    好帖子! 看下是否可以成功!

网友(2019-01-21):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按照档案里的方法导入 .rou文件,槽孔很奇怪啊,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导不进去

网友(2023-03-08):
    谢谢,按pdf方法导入成功,完美。其实要注意你导出的文件整数和小数位要对应好,前后省零也要对应。否则是导入效果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