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5-11-23):
如图,是用FPGA产生VGA信号,信号应该是RGB565格式的,这个分压不太清楚是怎么算出来的,哪位大侠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这都能想的出来,佩服!不知道实际使用怎么样。
你前面应该有串电阻吧。
他的意思应该是用电阻来实现模拟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想的出来,佩服!不知道实际使用怎么样。
你前面应该有串电阻吧。
他的意思应该是用电阻来实现模拟 ...

你好,前面没有电阻的,直接接FPGA的IO引脚了,貌似很多FPGA用的类似的电路,就是那个阻值不一样,目前不清楚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前面没有电阻的,直接接FPGA的IO引脚了,貌似很多FPGA用的类似的电路,就是那个阻值不一样,目前不 ...

RGB656的高电平是3.3V吗?

网友A:
我刚刚计算了一下,对不上,所以想问清楚一下:
1 IO口的高电平是不是3.3V
2 整个电阻网络之后是不是接了75R负载电阻,还是说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计算了一下,对不上,所以想问清楚一下:
1 IO口的高电平是不是3.3V
2 整个电阻网络之后是不是接了 ...

IO口的高电平是3.3V,整个网络就是图上的,前面接的FPGA的IO,后面接的VGA显示器(电脑那种),别人设计的原理图。好像VGA显示器内部有75欧姆下拉电阻,这个不是很清楚,原理应该就是分压,产生0~0.7V的RGB信号,以显示不同的颜色,就是感觉山寨风挺浓的。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弱弱的说 干嘛不加个TI什么的RGB转VGA的小芯片就完事儿~~~~

网友:
    不如加个转换芯片,FPGA 多贵啊。

网友:
    看图的第一眼,想起来MF47万用表的原理图了

网友:
    震惊了,这样也行吗

网友:
    太牛了,谁把这原理给普级一下子

网友:
    这样就能RGB数转模VGA吗?

网友:
    rgb的bit提供高电平和低电平。请回忆一下电路的叠加原理。很典型的并行数字转模拟电路。

    理论相当扎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