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版 asc文件能直接导入到PCB中吗?

楼主(2015-11-23):
如题
目前我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板子是改版的文件,原理图是orcad格式的。转成asc网表导入到pads改版文件中,PCB上的器件一个没少。原理图中增加的器件也可以添加进来;但是,原理图中减少的器件还在pcb上。
新建一个空白PCB,导入asc网表后,总pin数位2000+。而直接导入到改版PCB中是4000+。
也就是说,原理图中减少的器件在网表更新中没有移除掉。
不知道我这样说明白没。

网友:
    要更新就要ECO同步

网友:
    tools\compare eco
用你新建的pcb(已导入asc网表后的)跟原来的pcb对比一下,产生一个*.eco文件,在把这个*.eco文件导入原来的pcb即可更新pcb。
也可以直接update下直接更新pcb

网友:
    是啊,需要对比更新,会产生一个ECO文件,再把这个ECO导进去,多余的元件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