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TRIAC的應用....求解

楼主(2015-11-24):
请教板上的大神们,最近老板突发奇想了一个点子,
描述说想要一个单线输入输出并透过SCR去做一个开关灯泡,
我的妈呀,起初想想还不太可能......结果老板真的找到相关产品,
但还真的无法理解小弟变画了一下方块图,板上的神请帮忙看看啰....
因为当我的单片机mcu控制可控硅关闭后不就等于无法再开启!?
因为单线关闭电流波型相对于开关电源也跟着关闭了?!

网友A:
百度一下单线取电吧,好老的技术了
我记得是在可控硅那里并一个交流CBB电容,电容跟灯泡电阻构成交流回路,从电容两端取电整流稳压给MCU用,
注意可控硅不能全开,全开就把取电电容短路了,就取不到电了,
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只能用在像白炽灯这种阻性负载上,白炽灯慢慢会淘汰,这玩意也毫无前途,做出来基本上就是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单线取电吧,好老的技术了
我记得是在可控硅那里并一个交流CBB电容,电容跟灯泡电阻构成交流回路 ...

爬了好多都爬不到参考电路...
CStaller有参考的电路可以电邮给我吗, 谢谢你....nowalkuo@gmail.com

楼主:
希望有人可以帮忙解答这电路中比较关键的key point

网友:
建议你补一下可以使用可控硅调光的LED驱动电源知识,你就会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