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 封装软件 FPM在win7下可以运行吗?

楼主(2015-11-24):
请教大神们 封装软件 FPM在win7下可以运行吗?我在WIN7下面安装了 FPM这个软件,
为什么 双击没反映,在XP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A:
没问题,WIN7,WIN10,XP都用同一个,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WIN7,WIN10,XP都用同一个,刚刚的

WIN7 64 位 可以打开吗?我在WIN7 64 位上怎么打不开呢?

网友A:
给你一个,有两个,有0.80版本的那个是安装程序,另外一个是修改好了的,在安装完成后要替换的EXE运行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有两个,有0.80版本的那个是安装程序,另外一个是修改好了的,在安装完成后要替换的EXE运行文件
 ...

非常感谢!!已经好了!~

网友: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