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阻抗问题

楼主(2015-11-24):
请问我在BOTTOM层的阻抗线上贴一层导电的地的铜箔,BOTTOM层铜箔下方阻抗线的阻抗会改变吗?

网友:
    你的意思是在板子外面么?
建议你熟悉下阻抗相关的参数,其实就那几个,然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觉得会的。因为你贴了地铜箔相当于改变了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也就是阻抗公式里的H

网友:
    理论上是会有影响,可能你贴导电地铜并不是完全覆盖阻抗线。
还得看实际调试的结果

网友:
    参考层没有改变,所以不会

网友:
    你说的不就是类似于EMI  FILM吗?应该会改变的。

网友:
    会的 相当于你在空间上面给它加了一个包地处理。回流路径按做阻抗最小回流。

网友:
    这个要看你信号工作频率,这一点点改变是否有影响。

网友:
    毕竟你是加在板子外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