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阻抗问题

楼主(2015-11-24):
请问我在BOTTOM层的阻抗线上贴一层导电的地的铜箔,BOTTOM层铜箔下方阻抗线的阻抗会改变吗?

网友:
    可能会降低 可能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大大,为什么不会,贴了铜箔相当于多了一层参考层,改变了阻抗计算中的H,应该会变吧?

网友:
    会,你都接地就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