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选型

楼主(2015-11-24):
哪位大神能帮忙说下MOSFET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啊,传授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1)沟道的选择:NorP 2)电压和电流的选择 3)计算导通损耗:Iload2×RDS(ON)4)散热要求,主要就这几个

网友A:
1/首先是使用PMOS还是NMOS
2/MOS管的耐压选择,如30V/40V/80V
3/MOS管电流选择,根据负载电流,选择合适MOS
4/MOS管RDS选择,MOS导通损耗
5/MOS管寄生电容,MOS管开关损耗,选择时要考虑驱动能力
通常4与5两点是相辅相成的,RDS大的,寄生电容小;RDS小的,寄生电容大。比如DCDC电源上MOS,建议选择RDS大,寄生电容小的。因为此处电流不会太大;如果选择RDS很小,寄生电容很大,可能出现DCDC芯片驱动不足,导致MOS无法正常开关,而使电源无法正常工作--无输出

网友B:
推荐NMOS 便宜 替代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NMOS 便宜 替代的多

那你也要考虑场合啊,有些场合必须用PMOS的,例如,BAT和ADP切换。

网友:
    主要注意耐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首先是使用PMOS还是NMOS
    2/MOS管的耐压选择,如30V/40V/80V
    3/MOS管电流选择,根据负载电流,选择合适M ...

回答的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答的真棒!!!!

說的對

网友:
    嗯插屁NXPUnderstanding Power MOSFET Data Sheet Parameters

    把所有參數都搞懂了,還怕不會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