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定每一个需要阻抗控制的线吗?

楼主(2015-11-24):
在一个PCB设计中,有USB差分对(8mil/8mil)需要控制查分阻抗,同时还有天线射频部分(12mil)也需要阻抗控制。实际上,在设计线宽的时候,是首先根据天线部分阻抗要求和线宽,来计算对应USB差分对的线宽和间距。也就是说,原理上只要厂家保证PCB上12mil线满足阻抗要求,那么USB差分对的阻抗也应该是满足要求的。所以,在给PCB厂家提阻抗控制要求是,只需要列出12mil的要求就足够了,对吗?

网友:
只需要说明那几组走线(线宽、间距)需要控制阻抗,板厂就会帮你做好管控的

网友:
建议在设计前就要计算好阻抗线宽和线距及叠层
后面板厂管控这些会影响你原来的叠层或线宽
比如你想1-2之间近点,但如果给厂家管控,为了阻抗会增加1-2间的厚度

网友:
不能,因为你计算的可能跟板厂的计算有出入.
你需要把所有需要做阻抗的线宽间距,阻抗要求等列出来.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大家!

网友:
将阻抗线设计成特殊线宽,比如(USB/8.1mil,射频/12.1mil),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其他使用8mil/12mil的普通走线,也方便和板厂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