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ysytemsi能不能同时仿真数据与控制地址线?

楼主(2015-11-25):
    sysytemsi能不能同时仿真数据与控制地址线?

1、为何在仿真设置的时候只能分别设置data或者addcmd进行分别仿真?不能同时进行?像speed2k中的设置是同时进行的

2、如果在systemsi不能说同时进行的话那么结果是不是会忽略一些影响?

    3、并行分析中选择模板的pcb、控制器与存储器,vam与term;在systemsi中分别使用speed2k或者powersi进行提取参数是不是结果存在不同?
    4、执行完一次提取仿真条件后,如果只是更换设置条件的话,是不是重新按仿真是不是所有的过程重新来一遍?花的仿真时间也是相同?(如果只是搭建出链接电路,分条件仿真的时域应该是比较快的吧?)
    5、给电容分配模型的时候,不能复制操作?只能一个一个的点击选中对应的模型?有没有更换的配置方法?每次点击配置模型的时候已经配置的为何不能正常显示出来?

楼主:
    没有太理解清楚它的设置;而且发现systemsi 调用speed2k也是贼慢,不知道它是如何的工作原理

    每次处理一个任务 都是从头来吗

楼主:
    而且在查看 ddr的电源仿真结果

为何gnd上没有波动性?是固定的0V?为何考虑了非理想性 结果还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