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出现脚本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5-11-25):
pads9.5在打开Router时会现下图的脚本发生错误是什么原因?LAYOUT里没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软件没有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没有安装好。

吉米大师,软件重装都不好,重装系统才好!

网友:
可以不管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吉米大师,软件重装都不好,重装系统才好!

之前我也试过,在Win8.1下,后来换个原版系统重装就行了!现在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试过,在Win8.1下,后来换个原版系统重装就行了!现在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