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封装时怎么设原点,像DXP一样自动设置到器件的中心

楼主(2015-11-25):
pads画封装时把原点设置在焊盘1,但是画好之后怎么把原点设置在封装的中心位置呢?能不能像DXP一样,自动设置在中心呢?

网友:
    手动改回去 建议在做封装时可以预留中心点的标示  做完后直接so回去

网友:
    只能手动,用向导可以自动设置在中间

网友: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PADS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的.PROTEL ,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已经视频帮你解决了

网友(2016-01-29):
    PADS 的包裝原點,只能自己手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