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无法列出元件库里的元件?

楼主(2015-11-25):
        在altium中,为了方便统一管理使用了dblib.  数据库采用了access数据库。
       数据库结构是这样的:所有物料都放到了同一个表中,由物料编码加以区分。 每个元件有 “物料编码”,“物料类型” ,”厂商“,“原厂型号”,“元件描述”,“原理图符号名”,“原理图库路径”,“封装名”,“封装库路径” ,“datasheet文件”  等参数。

         ALtium  对于数据库中独立的表都可以正常访问,设计时元件都能调出。

        Access数据库中  预先写好的SQL查询语句,并保存在数据库中,Altium在访问数据库时,这些预先写好的查询 在Altium看起来就好像在访问独立的表一样。 其他数据库如oracle 或 mysql中类似的,叫做视图。 Altium从外部访问时,都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表。

      例如  为了在设计时调取元件方便   建立了这样一个名字叫“MOS管”的查询      select * from components  where components.物料类型 = "MOS管"
这样 在altium的library面板中就会有一个 mos管的库,可以调取里面的元件。

       由于元件录入数据库时的不规范,MOS管录入时,物料类型 有人录入 “MOSFET”,有人录入 “NMOS" ,有人录入 ”MOS管“,所以在建立
查询时,就必须采用通配符      查询视图的语句改成如下语句     select * from components  where components.物料类型 = "*MOS"

       这时,问题出现了:采用了通配符的查询,Altium访问时,列表里无法列出元件, 怎么办呢?  难道非要每类器件单独建表?

网友:
DB用TSQL語句,針對通配符應該是要用like "%MOS%"
 select * from components  where components.物料类型 = "*MOS"
改成
 select * from components  where components.物料类型 like "%MOS%"
試試

网友:
    这部分内容,还没有涉及过。还真想多了了解呢

楼主:
    SQL 语句中的“=”是笔误  ,实际是使用的 “like" 一样无法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