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精度问题

楼主(2015-11-25):
封装的单位精度是mm,4位;但是PCB中的精度是mil,4位,封装一更新至已不显得PCB中,则PCB中会报警,P&L的错误,请问,类似这类的情况咋处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还是说一定单位跟精度都得一样?求高手解决!

网友A:
报警而已,你也可以先打开封装把单位改成跟PCB一致,再进行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而已,你也可以先打开封装把单位改成跟PCB一致,再进行更新

那这样封装的精度改了之后,更新至板子中的话,PCB中的布局不会受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而已,你也可以先打开封装把单位改成跟PCB一致,再进行更新

不会,有可能你更新过封装的几个器件需要处理一下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