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知道怎么制定Hyperlynx DRC 规则

楼主(2015-11-25):
    默认的有很多都不适合,想增加些自己的规则,如何制定 ,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A:
    可以直接修改相应的参数。然后另存为你自己的检查模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修改相应的参数。然后另存为你自己的检查模版。

    这个是可以 ,只是由于要增加些新的规则 VB又不熟 目前看就这样先跑着吧

网友:
    哪位大侠有安装文件吗?貌似网上还没有DB的?

网友(2021-01-28):
    你好,最近在自学Hyperlynx DRC的软件,缺乏一些实用的资料,大神能否提供下学习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