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利用Cadence在PCB中挖空开槽

楼主(2015-11-25):
    我们有一个项目需要在PCB中将板子开槽挖空使得下面的排线可以穿越板子到达上面,小弟现在不会开槽,望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用line在outline走线就可以了,设置下line宽度

网友:
    直接画个OUTLINE就行,或者麻烦点做一个非金属化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ine在outline走线就可以了,设置下line宽度

    画好outline之后还需要做什么工作不?比如继续z-copy outline设置package keepout或者route keepout呢?画好一个小的outline之后制版厂就知道帮我把这部分挖空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好outline之后还需要做什么工作不?比如继续z-copy outline设置package keepout或者route keepout呢? ...

    outline是板框层,出gerber的时候,每层都把板框加上,这样板厂就知道要挖空了

网友:
    直接outline画个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line是板框层,出gerber的时候,每层都把板框加上,这样板厂就知道要挖空了

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
    cai niao piao guo

网友(2022-02-18):
    大神们,小弟我选择Add -Line,选择outline或者是Cutout后,画一个封闭的图形,3D显示都无法挖槽,怎么破?线1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