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封装库调用问题求教

楼主(2015-11-25):
调用库的时候,通过explore里面去选择可以调用出来,如下图1,但是当我通过query去搜索的时候,可以搜索到器件,但是看不到schematic part,导致从搜索里面调不出器件,有哪位大神能帮忙看看什么问题啊!!!!   找电阻电容这些不能搜索调用太崩溃了,要一个个去找。

网友(2016-03-14):
这个功能如果软甲是盗版的还是别用啦,老老实实自己画吧,用OrCAD Library Builder,很方便

网友(2017-08-23):
COMPARE下的“=”选成“contain”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