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里面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5-11-25):
在PCB文件里面,有一个文件尺寸标注时小数点后面有2位数;另一个文件尺寸标注时小数点后面只有1位数,那里可以设置尺寸标注时小数点后面有2位数???多谢高手!!!

网友:
    精度设置为多少,就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