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Q3D提取PCB寄生参数遇到的几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5-11-25):
      最近在学习Q3D软件提取PCB寄生参数,遇到几个问题,希望大家给答疑,也方便后来者学习,谢谢!1.Q3D得到的仿真参数有些为负值,请问负值有什么物理意义,比如不同网络之间的寄生电容全部为负?
2.寄生参数应该和频率有关系,仿真的时候,频率怎么设置?我看仿真上是1GHZ。
3.AC、DC电感有什么区别,平时我说的电感是直流电感吧,那交流电感在提取寄生参数有什么意义?
4.各个Souce之间的AC、DC 电阻和电阻表示什么意思,怎么反映到到PCB导线寄生感和阻值?

发现每个网络的电源点(source)均在测试中有结果,PGND中的各个电源点和Vin的各个点之间均有对应的AC/DC电阻和电感,这怎么反映到PCB导线上?谢谢了。

寄生容

寄生容

寄生AC_R和L

寄生AC_R和L

楼主:
我发现Q3D Extractor > Analysis Setup > Add Solution Setup,可以设置solution frequency,如果仿真传导噪声,这个频率值怎么设定?

网友A:
1.Q3D得到的仿真参数有些为负值,请问负值有什么物理意义,比如不同网络之间的寄生电容全部为负?正负区别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一个是Maxwell矩阵表示,一个是Spice矩阵表示,具体意义Eric大师的书说得很明白了(10.5 SPICE电容矩阵),我就不瞎扯了。

2.寄生参数应该和频率有关系,仿真的时候,频率怎么设置?我看仿真上是1GHZ。
频率跟你想求解的频率有关啊。什么信号对应什么频率。另外模型的尺寸要小于频率对应波长的1/10才是可信的。否则需用HFSS提取参数。

3.AC、DC电感有什么区别,平时我说的电感是直流电感吧,那交流电感在提取寄生参数有什么意义?

交流电感考虑趋肤效应,电感跟电流分布密切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Q3D得到的仿真参数有些为负值,请问负值有什么物理意义,比如不同网络之间的寄生电容全部为负?正负区别 ...

非常感谢,有机会,入门后多多交流。

网友(2015-12-25):
誰可以對寄身電感做詳細報告,設LUMPORT時才會出現之類的...........感激

网友B(2017-07-31):
哥们,3和4解决了吗??解决了回复我一下,感谢。

网友C(2017-11-10):
引用 网友B:
哥们,3和4解决了吗??解决了回复我一下,感谢。

你好请问用Q3D求解pcb回路杂散电感后仿真得到电感矩阵,这个电感矩阵是表征互感和自感的那么回路的杂散电感是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用Q3D求解pcb回路杂散电感后仿真得到电感矩阵,这个电感矩阵是表征互感和自感的那么回路的杂散电 ...

我猜想你所谓想得到的“杂散电感”实际上想获得导体的感性分布参数,
这个矩阵信息博阿寒的就是想要的。
至于表征电感,我理解是不是Q3D提取的
纯属个人理解,欢迎大拿拍砖。

网友D(2018-12-29):
我在使用Q3D提取PCB参数时,Ansoftlinks中间软件显示can not open the Ansoft Neutral File for reading,请问怎么解决呢?楼主能教一下使用Q3D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使用Q3D提取PCB参数时,Ansoftlinks中间软件显示can not open the Ansoft Neutral File for reading, ...

我也遇到过,将PCB重新换个工程再转换成ANF文件试试看吧。
或者是因为你没有下载ECAD?可以看看我这个文件教程。

eetop.cn_基于Altium Designer与Ansys Q3D的PCB寄生参数提取教程.pdf

网友(2019-03-07):
这是个感兴趣的主题。

网友(2019-07-19):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AD到Q3D的过程一直没搞出来,想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2020-05-03):
谢谢,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