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方案是否可行?求推荐电源芯片

楼主(2015-11-26):
如下图,我想从DC9~30V获得DC5V/600mA的电压,MPQ2451-5这个方案是参照手册做的,不知道是否有朋友在用这个芯片(稳定性如何,发热怎么样),能否帮忙确认该方案是否可行,另外还有还请大师们推荐下廉价的SOT23-6封装,外围元件很少的能实现该需求的DC-DC芯片,谢谢啦!

网友:
    这是个开关IC,发热应该不会太严重。不过没有使用过。最近也是在苦恼电源选型问题,

网友:
    到凌特尔,ti,intersil官网逛逛吧 应该可以找到你的方案的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在mps官网找到的

网友A:
    FYI

网友(点评):
谢谢,pdf上建议的也是10uf,我原理图忘记改了,我想知道 EN这个脚这样接是否合理,原手册没有介绍

网友A:
    C19并联个大电容
    3.3uH电感量小了,适当加大,可以计算下。

网友(点评):
这个是官方 datasheet 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9并联个大电容
    3.3uH电感量小了,适当加大,可以计算下。

    电感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计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计算么

    芯片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计算么

    我的帖子。

网友:
计算出来的电感电流要小于芯片的限流保护点。还要考虑电感的误差一般用20%的便宜点,你也可以用10%的。
还有温升引起的电感量下降等。

楼主:
    大家注意,EN需要串100k电阻到V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FYI

en:为电源芯片的ON/OFF使能引脚,

通常EN的逻辑电平标准应该在datasheet里说明,查阅手册里,有相关的说明,
EN的电平为:-0.3~5V

动作门限:

如果实在没有注明,按照typical应用使用:

附上参考的手册:

fyi

longsonc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YI

你的这个EXCEL 表格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EXCEL 表格在哪里可以下载?

自己做个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YI

里面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
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
可以说一下吗

就是我写帖子里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