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面设计焊盘的pad_designer没有菜单栏是因为什么???

楼主(2015-11-26):
求助各位大神,安装了cadence之后,orcadallegroPCB都可以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就是allegro里面设计焊盘的pad_designer没有菜单栏是因为什么???
求助,各位,小弟感激不尽!~

补充:正常情况下,画圈圈的地方应该有 file  reports ansoft help 等等几个菜单选项。

网友:
都这样的吧

网友:
    没找对位置吧,那个在个小目录下~

网友:
    你截图是正常的啊。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网友:
    是少了  file reports  help 菜单选项

网友: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打个补丁试试,感觉16.5没有16.3和16.6稳定

网友:
    pad_designer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是少了,重装试试?或者打补丁试试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都遇到了

网友:
    正常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确实有问题。。。暂时没遇到过。。。实在不行,只能重装了。

网友:
    确实是你的安装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