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如何区分射频信号

楼主(2015-11-26):
    比如拿到原理图,要怎么看出信号是射频信号,然后PCB人员再应要求进行布局布线,多谢

网友A:
    规范的原理图都会注明rf block
而且多数会标注阻抗控制线,衰减电路,巴伦电路,band,RF shielding,滤波等等。。。

网友:
    看电路就知道了,PA,LNA,SAW一般都是常用的射频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规范的原理图都会注明rf block
而且多数会标注阻抗控制线,衰减电路,巴伦电路,band,RF shielding,滤波 ...

    ”衰减电路,巴伦电路,band,RF shielding,滤波 ...“群主你好,可以分析一下典型的射频转换电路都有哪些部分组成,各个部分的工作原理及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衰减电路,巴伦电路,band,RF shielding,滤波 ...“群主你好,可以分析一下典型的射频转换电路都有哪 ...

分有源和无源
    无源的相对结构简单,通常就是滤波、功分、频分、屏蔽等等
    有源的除了有无源的一些功能外,有振荡电路,锁相环,功放电路,混频,解调等等,当然数模、模数转换也可以算是射频电路。
有源基本构成基本上一定会有直流偏置,反馈环控制,输入匹配,负载匹配等等。
    任何一个电路,一个简单结构构成深究起来都可以是一个大的研究领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有源和无源
    无源的相对结构简单,通常就是滤波、功分、频分、屏蔽等等
有源的除了有无源的一些功能外 ...

    好复杂,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