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问题

楼主(2015-11-26):
E-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 ...padsTACK \"%s\" \n', argument #1 is nil"

请教这是啥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试试库路径设置对了吗?一般库路径要设置在你的跟目录下

网友:
目测是PADSTACK出问题了,可以先从这方面着手

网友A:
转不了吧.allegro很霸道的.

网友B:
allegro转AD  AD转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不了吧.allegro很霸道的.

能转,小点的可以,太大了就不成功了,不知道为啥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转AD  AD转pads

这个好像没有直接allegro转pads好,我AD转了,对比了一下,感觉直接转更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没有直接allegro转pads好,我AD转了,对比了一下,感觉直接转更好些

怎么直接转?

网友:
    其实这也是间接转的,从Allegro->Expedition->Pads,稍有不规范的地方,就会失败。
这种情况下,推荐走AD中转。

网友:
    我就在寫skill,直接由allegro轉到pads的*.asc檔案,只是目前討論帖都沒有人關注,所以就停了

网友C:
    经常做的是转换是allegro转AD  AD转pads,其实不管怎么转你,效果都不好,如果文件不大,还不如重新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做的是转换是allegro转AD  AD转pads,其实不管怎么转你,效果都不好,如果文件不大,还不如重新画

其实不管怎么转你,效果都不好
=>舉個例子看看哪裡轉出來後,不好的地方.

网友:
    allegro转AD  AD转pads,这步如何转啊,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AD中File->Import Wizard,可以导入Allegro格式的BRD。Pads中直接Import就可以导入AD文件了,具体的见学堂课程:http://mooc.eda365.com/course/195

网友:
请问楼主 错误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