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求救!!hspice_stateye跑完仿真,但是不会看结果。

楼主(2015-11-26):
程序例子是软件自带的,但是跑完仿真后,不会看结果,眼图到底在哪里?求指教!

网友A:
有安装看图软件SPICE Explor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安装看图软件SPICE Explorer吗

大神来了,装了SPICE Explorer,我不会用,还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B:
    不是用这个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这个看的,

    那spice explorer呢?

网友B:
    笨笨版主说是gnupl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笨笨版主说是gnuplot,

我也有,但是还是不会看。。。请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安装看图软件SPICE Explorer吗

版主救我!!!!

网友C:
    1. Import waveform file " ststeye_ex1.stet0"
2. At "toplevel" output view window, double click " stateye-2"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Import waveform file " ststeye_ex1.stet0"
2. At "toplevel" output view window, double click " st ...

By Spice Explorer or Gnuplot????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Import waveform file " ststeye_ex1.stet0"
2. At "toplevel" output view window, double click " st ...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for this pictur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来了,装了SPICE Explorer,我不会用,还请指教!万分感谢

仿真完成后,直接在Hspice软件中点击waveview即可跳转到spice explorer这个软件上来,然后就与其他的软件一样,需要看哪个节点就看那个节点,双击即可

网友B:
    装了gunplot,在ststeye_ex1.stet0中找到eye_1.plt,双击即可,其它plt结尾后缀的,都可以直接双击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了gunplot,在ststeye_ex1.stet0中找到eye_1.plt,双击即可,其它plt结尾后缀的,都可以直接双击打开

试过了,plt提示无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完成后,直接在Hspice软件中点击waveview即可跳转到spice explorer这个软件上来,然后就与其他的软件 ...

    如11楼所示,图形不太对

网友C:
" By Spice Explorer or Gnuplot????Thanks" ?
 By Custom Explor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y Spice Explorer or Gnuplot????Thanks" ?
 By Custom Explorer

I did it.Thanksssssss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11楼所示,图形不太对

不是图形不对,你的眼图应该会比较好!波形上就大致看出来了

网友B:
    用gnuplot4.6版本,我这里打开很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nuplot4.6版本,我这里打开很好的呀

    你打开的是我上传的文件么?如果是,可否上传个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