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建库问题

楼主(2015-11-26):
用LP 建库时,没有芯片下面33Pin散热焊盘时一切正常,加上散热焊盘时就不行?

楼主:
请问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A:
这个你先建立好 在在ALLEGRO 里面修改
增加散热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先建立好 在在ALLEGRO 里面修改
增加散热焊盘

目前就这么做的,但为什么不行,有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
楼主LP是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