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悬赏求助,Hspice_stateye如何查看眼图结果。谢谢

楼主(2015-11-26):
10金币
求助,Hspice_stateye如何查看眼图结果。谢谢!!

网友:
不是已经回答你如何看波形了么,看眼图也是一样的,只是先选中眼图图标,然后再选择你需要查看的节点双击即可

网友:
    装了gnuplot,然后在那个stateye_ex1_printste0找到eye。plt后缀的文件双击就是眼图,其它plt后缀都可用次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