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移动linesegs???

楼主(2015-11-26):
用axlTransformObject不能移动,报出错误为:
W- Cannot move element type: Horizontal Line Segment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请问应该怎么修改???
或者用哪个函数??

网友A:
16.6下测试可以移动,16.3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下测试可以移动,16.3无效

可我用的就是16.6版本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用的就是16.6版本的呀

先排除下跟设计文件有无关系,最好能提供代码和测试使用的PCB文件,还有软件的补丁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