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翘曲

楼主(2015-11-26):
客户反馈单板经过焊接后翘曲,经分析有2层残铜不对称。详见附图。大家设计时一定要注意各层的残铜对称。

部分单板在PCB加工时未发现翘曲,但焊接后单板翘曲。主要是PCB板经过多次高温时、玻璃纤维、树脂、铜的热膨胀系数不一致引起(特别是无铅焊接使单板翘曲雪上加霜)。虽然影响单板翘曲因数很多、经过大量分析设计优化是解决单板翘曲最好的方法。注意以下几点:

1、  叠层对称:对称层芯板厚度相同、对称层PP片相同、对称层基铜厚度相同、对称层芯板类型相同;这些要求在叠层时就要考虑好。

2、  对称层残铜率分布均匀,这一点容易被设计师忽视而引起单板翘曲。

3、  同一层上铜上下或左右分布不对称导致翘曲。

网友A:
好贴。不过可能01.jpg中右边部分确实不能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不过可能01.jpg中右边部分确实不能铺铜。

如有高压=要求 可以加平衡盘  离远点 allegro有个skill加这个

网友B:
板厂会加平衡铜吗?一些圆圆的小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厂会加平衡铜吗?一些圆圆的小点儿。

厂家是不会的,除非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厂会加平衡铜吗?一些圆圆的小点儿。

通常板厂会检查这个残铜是否对称,发现了就会提出EQ问题提出增加圆点建议,如果没有发现就不会加了。

网友C:
01,02图片是在同一芯板的上下铜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02图片是在同一芯板的上下铜皮么?

分2种,同一芯板上下不对称,或叠层中对称的层不对称 详看注意的3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2种,同一芯板上下不对称,或叠层中对称的层不对称 详看注意的3点

谢谢。

另外提到的平衡盘?是指dummy焊盘么?该焊盘需要接地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另外提到的平衡盘?是指dummy焊盘么?该焊盘需要接地处理吗?

是dummy焊盘 通常不接地 不接任何网络 有些会接地 看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dummy焊盘 通常不接地 不接任何网络 有些会接地 看情况

谢谢了。

网友D:
你所谓的"残铜"是指?   没有属性的SHAPE   或是GND

楼主(2015-12-26):
引用 网友D:
你所谓的"残铜"是指?   没有属性的SHAPE   或是GND

残铜率指的是焊盘和铜 线 等占板子面积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