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15-11-26):
我的allegro16.6 运行Manufacture-Variants-Create Assembly Drawing没反应,命令栏提示variants.lst not found。这是什么样的文件,需要怎么才能创建或生成。还望各位大神帮忙解答,多谢!!

网友:
    没用过,关注下~

网友:
    没用过,坐等学习

网友A:
你看看這裡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4981-1-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這裡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4981-1-4.html

    多谢回复~

网友B:
    看了上面的连接,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HDL不会,skill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上面的连接,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HDL不会,skill没有

其实我也是在论坛看了一个别人的帖子,说想输出带书签的pdf,所以想试一下这个功能。不过好多大神都说了,allegro不能导出那样的PDF。既然这个功能不能用,那就继续以前的虚拟打印机法好了。

网友:
    圖為-Create Assembly Draw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上面的连接,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HDL不会,skill没有

    不會HDL沒關係,沒有skill也沒關係,
    實際上只要知道variants.lst的內容格式,就可以使用Orcad + 轉換程式為variants.lst,就可以看到效果

    你如果想試試看,我可以幫你將Orcad的 *.vrt檔案轉為 variants.lst 檔案,
    這樣你就會知道Create Assembly Drawing的效果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