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理解差分耦合电容

楼主(2015-11-26):
  如图,为什么要加电容,还要放置在连接器端;该怎么样去理file:///C:\Users\mid-237\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80331848\QQEIM\WinTemp\RichOle\%0V9G6@9[VJKZCED0_C37BJ.jpg解AC耦合呢?

网友A:
使用电容实现LVDS数据连接的交流耦合有很多益处,比如电平转换,去除共模误差以及避免输入电压故障的发生
fyi

longson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电容实现LVDS数据连接的交流耦合有很多益处,比如电平转换,去除共模误差以及避免输入电压故障的发生
 ...

我LVDS从来没有用过AC耦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LVDS从来没有用过AC耦合

在实际设计时,通常高速差分传输方式一般建议采用AC耦合,去处直流分量对信号的负面影响,也遇到过有些主芯片端其实已经在内部做了AC耦合,所以应用上可以不再考虑

网友:
HDMI的TMDS通常在叠加在3.3V上面,有些系统可能需要隔直。
而LVDS没有叠加在直流上面,一般直接连接。

网友:
  完全可以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