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快捷键】

楼主(2015-11-26):
请问各位大神,例如,红框里这些软件没有默认快捷键的可否自己设置 快捷键?
或者说用宏命令怎么实现?

网友A:
直接录制宏命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录制宏命令即可

这是我录制的 似乎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录制的 似乎没有用

把第二行去掉,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第二行去掉,就可以用了

谢谢,宏命令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