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动态铜变静态铜导致的短路

楼主(2015-11-27):
同事设计的一个板短路了。原因是allegro中动态铜变静态铜后,孔增加了,没有自动避让,造成短路(动态铜在输出光绘时有错误提示,就更改为静态,但后面又动了孔,又急于交货未详细看drc错误,就出问题了)。后面ipc网表对比有错误提醒时未详细分析而放过,最终造成生产出来的板短路了。

.

网友:
出gerber前,要保证图片上的小框都是绿色的,如果是红色或黄色那就要注意检查了

网友:
又急于交货未详细看drc错误,这是重点

网友A:
有多个避免错误的机会,都错过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个避免错误的机会,都错过了,可惜。

还在挽救 幸好短路孔可以钻掉 可能对相应器件有点影响 整板还能调试

网友:
太大意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