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0.5MM间距BGA走线方法

楼主(2015-11-27):
近期遇到0.5MM间距的BGA,考虑了两种出线方式:
第一种是走3/3mil的线,在外面打孔。这种之前有听说因为走线出来不均匀,就是有的焊盘有走线,有的焊盘没走线,贴上去不平整可能导致虚焊,
第二种就是打盘中孔,因为盲孔的成本很高,所以做的是机械通孔,就是孔是0.2/0.4MM的,pad做了0.3MM,弄出来pad尺寸不一,打孔的pad肉眼看上去略大些,打样了几片,其中一片有问题,具体是不是这个芯片没贴好还不能确定;
想咨询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这个间距的出线的?如果可以的话麻烦提供下可靠的PCB厂家及贴片厂家,谢谢~

网友A:
bga的中心间距是0.5mm的(pad做0.275MM),最少要用到1阶忙孔出线(bga球圈数少的除外),外面2圈走表层出线(外面第2圈就是按你第1种方式出线,走3/3mil的线),不知道你说用0.2/0.4MM的通孔是否是打在pad上面,这样即使板子能做样出来,到时要批量生产也会有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的中心间距是0.5mm的(pad做0.275MM),最少要用到1阶忙孔出线(bga球圈数少的除外),外面2圈走表层出 ...

是打在焊盘上的。。确实担心批量有问题,3/3mil 你这边批量过没什么问题是吗?在什么PCB厂家做的可以透露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打在焊盘上的。。确实担心批量有问题,3/3mil 你这边批量过没什么问题是吗?在什么PCB厂家做的可以透 ...

0.5MM间距的bga,我们没打过通孔,都是1阶盲埋孔,bga区域的线走3/3mil ,能做手机板的板厂都可以洗出来。
不建议用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MM间距的bga,我们没打过通孔,都是1阶盲埋孔,bga区域的线走3/3mil ,能做手机板的板厂都可以洗出来 ...

好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B:
中间盘打0.2/0.4孔,线怎么出来呀?盘16mil,0.5bga只有19.68-16=3.68,里面的盘内层出不了线呀?

网友(点评):
恩,我那个是EMMC,内层只需要走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盘打0.2/0.4孔,线怎么出来呀?盘16mil,0.5bga只有19.68-16=3.68,里面的盘内层出不了线呀?

同问,估计圈数不多,或者电源合一起,有的管脚不用等等。

网友C:
EMMC 基本不用打盘中孔,叫硬件工程师 原理图稍微改下,都可以出线,内圈pin可以跟就近PIN 一起连接 同net

网友C:
还有一种更狠的,是把不需要的PIN 做PCB封装时,直接不出PAD 没有焊球

果然狠!不会影响平衡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C 基本不用打盘中孔,叫硬件工程师 原理图稍微改下,都可以出线,内圈pin可以跟就近PIN 一起连接 同net

这个不错,我问问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我问问看

请教下:我们用的芯片是K9F1G08U0M,是不是不能换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我问问看

搞错了,型号是THGBMFG8C2LBAIL

网友:
规格书 发上来,不过最好问硬件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更狠的,是把不需要的PIN 做PCB封装时,直接不出PAD 没有焊球

这招比较实用   呵呵呵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A:
    bga的中心间距是0.5mm的(pad做0.275MM),最少要用到1阶忙孔出线(bga球圈数少的除外),外面2圈走表层出 ...

请教下,如果pad做0.275mm,soldermask是做0.375mm嘛?另外如果从第2层出线的话,第一层有的差分对没地参考了,这个咋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