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埋层微带线

楼主(2015-11-27):
在《高速数字系统设计》一书第二章中,提到埋层微带线是指嵌在PCB介质中,但是只有一个参考平面的传输线,想请问各位大神,假设一个6层板Top-GND-S1-S2-VCC-Bottom,S1和S2上的线算埋层微带线还是带状线,算阻抗的话应该运用什么样的公式呢?
还请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简单的理解:微带线是只有一个参考平面,带状线是有上下两个参考平面,上述说的6层板:
bot/TOP走线---微带线
内层走线-----带状线

fyi

longson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理解:微带线是只有一个参考平面,带状线是有上下两个参考平面,上述说的6层板:
bot/TOP走线---微 ...

多谢指教。那您能帮忙解释一下埋层微带线是什么嘛?或者举个例子,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那您能帮忙解释一下埋层微带线是什么嘛?或者举个例子,多谢

埋层微带线,即带状线有两个参考平面,去掉一个参考平面就是埋层微带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埋层微带线,即带状线有两个参考平面,去掉一个参考平面就是埋层微带线了

多谢~

网友:
    你安装一个SI9000什么模型都能看到,很直观的

网友C:
    你说的6层板的情况S1和S2的间隔比较大,一般S1以平面L2作参考,S2以L5
平面作参考。S1与S2距离比较小的话,阻抗是不好控制的,若此时S1以L2与L5同时作参考,中间还夹的有S2,没法计算。多层一般参考地层与紧临内层信号层间隔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6层板的情况S1和S2的间隔比较大,一般S1以平面L2作参考,S2以L5
    平面作参考。S1与S2距离比较小的话 ...

那您的意思是这两层信号更倾向于埋层微带线咯

网友D:
    实际计算中貌似不会出现这样算的情况

网友E: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s/edacalc/,看下这类工具,其中是有微带线的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计算中貌似不会出现这样算的情况

好吧~ 只是看书看到了,想着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s/edacalc/,看下这类工具,其中是有微带线的计算方法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