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可以避免Z型走线?

楼主(2015-11-28):
比如两直直的焊盘,走线时硬走成Z型线了,不知在哪设置可以让它可以直直的走线过来?

网友A:
走线时右键,去掉下面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时右键,去掉下面打勾

十分感谢,果然是这样

网友:
16版本以上加了这个功能,不知道有什么卵用。

网友:
猜是细节美观、我看有人布线一直都是勾上选项的。

网友:
一般都不勾选这个

网友:
可能是有的要求90度出pin吧,猜的

网友:
勾选这个,有利于出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