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有挑战的,谁知道MENTOR如何建立这种多孔安装孔

楼主(2015-11-28):
mentor如何建立这种多孔安装孔?

网友:
在Mounting Hole的Pad上放Via或者通孔都可以,忽略该处DRC即可。用LP-Wizard可以自动生成官方推荐的安装孔,直接导入进库就是这种。

网友:
这是星月孔

网友:
这种螺丝孔太简单了

网友:
做封装的时候,放上过孔就行了

网友:
星月孔而已,简单,不过我们一般用ALLEGRO导过来。mentor可以先画个conductive shape,然后放孔。

网友:
原来这还有专门的叫法,星月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