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一种直接改变单个孔网络的方法或者skill

楼主(2015-11-29):
比如一个孔被A网络吸附了,要将其该回来;我以前使用过一种点击此过孔,然后再次点击附近有B网络的线,孔,铜皮,pin等就可将此孔的A网络改变成B网络的方法(或是一个skill);  请有见过的大神麻烦赐教一下,有这个SKILL的请发我一份,感谢!!!

网友:
你有試過Eda365 Skill裡面的嗎?
5.Change Via's Net
更改VIA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