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删除有网络,但是没有连接到其他层的dangling via的skill

楼主(2015-11-29):
    删除这样的过孔,在有网络(非地信号)的走线上面,但是没有连接到其他层的过孔,删除这样的过孔的skill

网友A:
    你有試過Eda365 Skill裡面的嗎?
    17.DangLing Cline&&Via Check
    Dangling Cline Via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試過Eda365 Skill裡面的嗎?

    楼主你好,我没有用eda的skill,我几有着几个这样的skill他们可以删掉没有网络过孔,铜皮上面只连接了一个层的过孔,好像还没可删掉走线上面的,没有连接到其他层的过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好,我没有用eda的skill,我几有着几个这样的skill他们可以删掉没有网络过孔,铜皮上面只连接了一 ...

    你可以去下載來試試看.
    17.DangLing Cline&&Via Check